[J-Link] 定制OEM版Jlink V10.1如何弄成通用版

楼主(2019-01-17):
定制OEM版Jlink V10.1如何弄成通用版,最近ADI申请一块M3评估板,带了一个OEM版Jlink V10.1,但就是只能连接ADI的芯片,如果破解成通过用版本。

网友:
SEGGER的意思是不让修改

楼主:
所以要想找个固件刷,硬件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固件做了限定。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是免费附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想找个固件刷,硬件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固件做了限定。

别瞎搞  据说固件和CPU 唯一ID绑定  每个固件都不一样

网友:
从  升级文件里 扣出来呗 , 关键 BootLoader 怎么 弄出来 ?  用  jlink  读出来?

网友B:
100元收了,买回来好好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元收了,买回来好好研究。

哈哈,这刀有点狠。我愿再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元收了,买回来好好研究。

大哥你再等等,说不定不要钱,改天我一不高兴就扔了你免费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是免费附送的吗?

评估板附带的

网友C:
这个有点麻烦,在神坛看到大神taoist说过原版都有后门指令,可以吐出原装boot,然后擦掉OEM字段,添加lincense应该就可以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3964-1-1.html?_dsign=631b7ad6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麻烦,在神坛看到大神taoist说过原版都有后门指令,可以吐出原装boot,然后擦掉OEM字段,添加lince ...

好好,谢谢,我研究一下,说不定就成功,反正不弄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麻烦,在神坛看到大神taoist说过原版都有后门指令,可以吐出原装boot,然后擦掉OEM字段,添加lince ...

以前可以用FE指令读取的,现在首先得发送一串字符才能使能打开,打开之后才能读取,读取回来的还是加了密的,得再解密。
楼主千万不要轻易尝试通过 swd读取,因为读取会直接擦空flash的。目前你这个正版的 最宝贵的是序列号和CPU唯一ID绑定的那段RSA2048签名上,如果一旦把这个破坏了 就真成砖头了
另OEM版本不是固件做的限制,而是上位机jlinkarm.dll里做的限制。
你可以这样尝试:找个jlink v9的固件 在它里面加上OEM字串,然后一样上位机不识别其他家的芯片~~~
但是jlink commander里是可以认目标芯片的。

网友(2020-04-05):
引用 楼主:
好好,谢谢,我研究一下,说不定就成功,反正不弄也是没有用的

你好, 你的 jlink v10 edu 的破解成功了没有 ??

网友D(2022-03-27):
楼主这个版本比较少见啊, 能让我收来测试下吗? 高价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版本比较少见啊, 能让我收来测试下吗? 高价收

这个和其他版本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OEM段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