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显示有杂点

楼主(2019-01-17):
使用外部的按键来操作界面, 会出现杂点,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红色圈圈住的杂点

红色圈圈住的杂点

网友A:
这个是传说中的雪花点,你是不是使用外部SRAM做emWind的动态内存了,如果是的话,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尝试降低你FSMC的SRAM速度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传说中的雪花点,你是不是使用外部SRAM做emWind的动态内存了,如果是的话,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 ...

没有用外部的SRAM,我们是用Io模拟液晶的总线, 没有用FSM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外部的SRAM,我们是用Io模拟液晶的总线, 没有用FSMC

这样的话,要考虑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要考虑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要考虑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上图的图标我是用button控件显示BMP实现的, 那时没有使用 BUTTON_SKIN_FLEX 这个皮肤, 后来我使用了这个皮肤后, 图标周围的雪花就没了, 怎么操作都不会出现。但文本控件有一个颜色不对的点,而且位置是一样的,都是在扫描方向的最后一个点,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的图标我是用button控件显示BMP实现的, 那时没有使用 BUTTON_SKIN_FLEX 这个皮肤, 后来我使用了这 ...

这种情况是你的底层接口函数可能有问题,你看看你的emWin底层接口函数,特别是水平绘制,垂直绘制和矩形颜色填充,是不是末尾坐标出来有误。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2019-03-04):
驱动的节奏没控制好,调慢一点点试试。
我之前遇到随机雪花点的问题,是测试刷75条线条极限速度的时候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