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mp背景图片,怎么才能不去每次都重绘整个图片

楼主(2019-01-17):
背景描述:我使用的是5寸电容触摸屏,分辨率是800x480,采用RGB888的方式。使用BMP类型的图片作为背景,图片大小为1.09M。控制器芯片是429,外接8M的SDRAM。
问题描述: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窗口的WM_PAINT事件下,通过函数GUI_DrawBitmap(&Bitmap, 0, 0);来绘制。
每次点击窗口上的按键,窗口都会全部刷新整个背景图片,搞的按键产生的效果,需要大约1s之后才能生效。
如点击按键,刷新窗口中某个数据等。
怎么才能做到部分刷新,哪儿改变了刷新哪儿,而不要每次都刷新背景图片?
请诸位大牛帮忙分析一下吧!多谢!

网友:
1、全部刷也没有关系,使用此贴的方案解决:
【专题教程第1期】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案,32位色或24位色效果艳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512&fromuid=58

2、刷新的时候一般都会做裁剪,裁剪出需要刷新的最小区域,除非你要刷新的控件在界面比较分散,导致需要整个背景都需要刷新。

楼主:
多谢硬汉!
1 接下来参考你给出的建议,从新试试。
2 现在用的800x480的5寸屏,分辨率按说挺高了,现在锯齿的情况还是很明显,已经使用了抗锯齿,但是整个界面还是显得比较粗糙。
3 能否给个邮箱,我把代码发你一份,帮忙审阅一下,看看哪些地方不合理。
4 感觉touchGFX应该挺好的,类似于小型的Qt。应该怎么开始学习它,感觉网上资料很少啊,什么时候出相关的教程啊,很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
1 接下来参考你给出的建议,从新试试。
2 现在用的800x480的5寸屏,分辨率按说挺高了,现在锯 ...

1、如果你是24位或者32位色跑,界面效果很漂亮的,比较细腻。
2、你上传到百度云分享给我
3、TouchGFX可以看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10

楼主:
不好意思,硬汉老师,最近忙着调部门,没有过来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a65xSNVyD_lTOnNhf5jZw 提取码: 2qc1
我把PC上的模拟代码和嵌入式中的代码都放到了emWin这个压缩文件中了。
第一次中项目中用emWin,麻烦硬汉老师帮忙指导一下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硬汉老师,最近忙着调部门,没有过来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a65xSNVyD_lTOnNhf5 ...

仅发个emWin的C文件即可。

楼主(2019-04-19):
请硬汉老师帮忙检查一下:
1 程序是否符合emWin的常规使用方式
2 按键触发太灵敏,稍微按一下,按键就来回变。按键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硬汉老师帮忙检查一下:
1 程序是否符合emWin的常规使用方式
2 按键触发太灵敏,稍微按一下,按键就来 ...

你的这个程序还没法测试,方便的话,在模拟器上面简单实现下,我可以帮你测测

楼主:
老师,你好。
1 按键太灵敏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触摸屏驱动的问题,按照厂家提供的DataSheet和参考代码,已经修改好了。
2 如何在同一图层上显示GIF图片的同时,也可以响应其他的按键。
应用场景如下:
按下某个按键,则风机的GIF图标运行起来,风机转起来。再次按下该按键,风机停止转动。
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1 按键太灵敏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触摸屏驱动的问题,按照厂家提供的DataSheet和参考代 ...

这么麻烦 还不如用串口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1 按键太灵敏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触摸屏驱动的问题,按照厂家提供的DataSheet和参考代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可以看我这个综合Demo的图片处理部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