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flashfs 是fat兼容的么?

楼主(2019-01-17):
看文档里面说,rl-flashfs并不是FAT兼容的,想用SPI flash 存储数据,需要能当U盘读出数据来。这个地方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做合适。

网友:
FlahFS支持两种,一种是FAT类的,可用于NAND,SD。

另一种就是你截图的EFS嵌入式文件系统,用于SPI Flash。

这种系统格式不兼容FAT,如果你要电脑端查看可以使用网络的FTP比较方便。

网友:
补充下:

这个要看你SPI Flash的类型了,如果NOR型的,当前支持的littleFS, FlashFS等都是采用的嵌入式文件系统,均不兼容FAT。

如果是NAND型的,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案即可,FlashFS支持FAT和嵌入式文件系统两种方式,之前一位网友使用512MB的 SPI NAND型号GD5F4GQ4xBxIG测试成功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1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