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YAFFS2] 分享一个yaffs的程序,在V6的板子上直接可以运行,暂时未做稳定测试

楼主(2019-01-18):
可以直接运行,使用外部SDRAM做内存堆。写入读取都能成功,暂时未做稳定测试。后面有时间测试一下稳定性咋样

网友:
又多了一个选择,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向楼主请教,使用FATFS的时候有mkfs指令格式化,以前没用过YAFFS,找不到格式化命令。

网友(2023-11-27):
请问这个YAFFS有V5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置酷

请问有YAFFS2的V5的参考代码吗?

网友:
请问这个YAFFS的有V5的参考代码吗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YAFFS有V5或者V7板子的代码吗,谢谢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按照你的代码移植后,出现Create files fail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按照你的代码移植后,出现Create files fail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呢,这个好久之前的了,现在板子都没有了。没法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