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手使用WM_InvalidateWindow( WM_HBKWIN);屏幕无反应,请大佬指教

楼主(2019-01-19):
裸机emwin,主函数循环使用WM_InvalidateWindow( WM_HBKWIN);,在重会过程中num++显示在液晶上,但是没反应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uart_init(115200);
        TIM3_Int_Init(999,83);
        Key_Init();
        TFTLCD_Init();
        my_mem_init(SRAMIN);
  printf("SRAMEX\r\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DisUI_Main();

  while(1)
        {
                WM_InvalidateWindow( WM_HBKWIN);
                delay_ms(1000);
//                key=Key_Scan();
//                if(key!=0)
//                {
//                        WM_SetFocus(WM_HBKWIN);
//                        BUTTON_SetPressed(Main_Button, 1);
//                        GUI_SendKeyMsg(USE_ID_BUTTON1,1);
//                }
        }
}

void DisUI_Main(void)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_cbMainWindow);
        Main_Button=BUTTON_CreateEx(lcddev.width/2-16,lcddev.height-32,32,32,WM_HBKWIN, WM_CF_SHOW, 0, USE_ID_BUTTON1);
        BUTTON_SetBitmap( Main_Button, BUTTON_CI_UNPRESSED, &bmmain_button);
        GUI_Delay(500);

}

static void _cbMainWindow(WM_MESSAGE *pMsg)
{
        int     NCode;
        int     Id;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num++;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ORANGE);
                        GUI_SetFont(&GUI_Font8x16x3x3);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ontrol",lcddev.width/2,50);
                        GUI_DispDecAt(num,10, 10, 3);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if( NCode ==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switch(Id)
                                        {
                                                case USE_ID_BUTTON1:
                                                        GUI_SetFont(&GUI_Font8x16x3x3);//éèÖÃ×Öìå
                                                        GUI_DispStringAt("smart control",0,0);
                                                break;
                                        }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网友A:
仅看你的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

模拟器会用不,在模拟器上测测,我给你看看。

楼主:
好的我用模拟器试下,现在在板子上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看你的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

模拟器会用不,在模拟器上测测,我给你看看。

用模拟器试了,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模拟器试了,还是没有变化

模拟器代码发上来,仅发测试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