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实测STM32H7的DMAMUX+DMA的定时器触发FMC总线可以做到15-20MHz的触发频率,还不错

楼主(2019-01-21):
特别注意控制FMC要使用DMA1或者DMA2,别用成BDMA了,因为BDMA只能控制自己的D3域。

楼主:
后面用来搞AD7606就比较方便了,因为DMAMUX触发一次后,可以设置连续读写的次数,正好用在8路连续读取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用来搞AD7606就比较方便了,因为DMAMUX触发一次后,可以设置连续读写的次数,正好用在8路连续读取上。

这个好,晚上回去了试试

楼主:
触发频率是周期*2,测试的一路FMC_Dx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用来搞AD7606就比较方便了,因为DMAMUX触发一次后,可以设置连续读写的次数,正好用在8路连续读取上。

Ti有一款新的ad  应该是对标ad7608的。 18位 8路同步采样。 关键是可以通过spi配置节约io。就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测试了三路,也没问题了

网友A(2019-07-09):
在做AD7606,楼主能讲得详细一点么,”DMAMUX触发一次后,可以设置连续读写的次数,正好用在8路连续读取上“不是很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做AD7606,楼主能讲得详细一点么,”DMAMUX触发一次后,可以设置连续读写的次数,正好用在8路连续读取上 ...

测试了,不行,后面我在研究了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