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下使用 OSTaskQPost 这个函数第一次可以正常运行,自动播放下一曲提示消息满?

楼主(2019-01-21):
请教下使用 OSTaskQPost 这个函数第一次可以正常运行,自动播放下一曲提示消息满?

发送消息,第一次能够正常发送 ,err 返回 成功,但是当第一次播放的音乐自动结束后,自动播放下一曲时,发送这个消息后,err 返回 26603,错误代码是消息满 ???
如果使用手动的按下下一曲或者上一曲,播放又都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
参考历程:STM32-V6\09.ST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含uCOS-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23个)\V6-916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uCOS-III)\Project\MDK-ARM(uV4)

        OSTaskQPost(&AppTaskMusicTCB,
                                (void *)&s_tMusicMsg,   /* 数据地址 */
                                sizeof(s_tMusicMsg),    /* 数据字节数,也可以不是字节数,保证发送和接收统一即可 */
                                OS_OPT_POST_FIFO,
                                &err);
        USART_OS_Printf("OSTaskQPost _cbMusicButton = %d\r\n", err);   //这个地方

网友A:
你创建TaskMusic任务时,函数有一个参数是设置队列大小用的,你设置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创建TaskMusic任务时,函数有一个参数是设置队列大小用的,你设置的多大。

        /**************创建Mucis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MusicTCB,
                 (CPU_CHAR     *)"vTaskMusic",
                 (OS_TASK_PTR   )vTaskMusic,
                 (void         *)0,
                 (OS_PRIO       )APP_CFG_TASK_MUSIC_PRIO,
                 (CPU_STK      *)&AppTaskMusicStk[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MUSIC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MUSIC_STK_SIZE,
                 (OS_MSG_QTY    )10,                                                // 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我目前设置的为 10 ,  在整个程序中,发送任务信号函数有9处调用
                                            //这个值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啊 ??????????????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OS_OPT_TASK_SAVE_FP),
                 (OS_ERR       *)&err);

// *********************************************************************************************************
//在整个程序中,发送任务信号函数有9处调用

                        OSTaskQPost(&AppTaskMusicTCB,
                                                (void *)&s_tMusicMsg,   /* 数据地址 */
                                                sizeof(s_tMusicMsg),    /* 数据字节数,也可以不是字节数,保证发送和接收统一即可 */
                                                OS_OPT_POST_FIFO,
                                                &er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创建Mucis任务*********************/
        ...

函数也没问题,

总的消息池大小:#define  OS_CFG_MSG_POOL_SIZE                         32u       /* Maximum number of messages                           */

别的问题你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也没问题,

总的消息池大小:#define  OS_CFG_MSG_POOL_SIZE                         32u        ...

已经摆平了,确实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摆平了,确实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