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同个BUTTON,如何显示不同的字体

楼主(2019-01-22):
类似于手机的中英文切换按键,中文输入时,按键上的“中”显示突出英文,“英”字体显示灰色;英文输入时,按键上的“英”显示突出英文,“中”字体显示灰色;

在emWin上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得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了,看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了,看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回调函数还是无法实现,同个按钮显示不同的字体或不同颜色的字体,因为颜色和字体是按组件设置的,不能按组件中的某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调函数还是无法实现,同个按钮显示不同的字体或不同颜色的字体,因为颜色和字体是按组件设置的,不能按 ...

非也,全部在回调函数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