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AR和ST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到外部QSPI Nor Flash中,

楼主(2019-01-22):
如何在IAR环境下使用ST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到外部QSPI Nor Flash中?具体怎么操作呢,网上都找不到相关资料。外挂的QSPI Flash是 S79FL512S,处理器是F479。万分感激!

网友A:
得找F479的套件例子里面找找算法,他们自己的套件相应型号应该是支持的,其它的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找F479的套件例子里面找找算法,他们自己的套件相应型号应该是支持的,其它的要自己做。

这个例子去哪儿找呀,F4的HAL库里也没有啊,还有整个流程是啥样的,现在毫无头绪....愁啊

网友B:
看keil的文档

keil安装目录下有例子,只需要实现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keil的文档

keil安装目录下有例子,只需要实现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没用过Kiel,一直用的IAR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Kiel,一直用的IAR啊.....

没用过IAR,一直用ke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Kiel,一直用的IAR啊.....

那你可以用stm32cube programmer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用stm32cube programmer下载程序

stm32cube programmer里面可以选下载算法
下载算法的例子在安装目录下有例子,也是实现几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 programmer里面可以选下载算法
下载算法的例子在安装目录下有例子,也是实现几个函数

好的,谢谢~

网友C(2020-05-20):
引用 网友B:
看keil的文档

keil安装目录下有例子,只需要实现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你的MDK是哪个版本,我的5.25没有STM32系列的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MDK是哪个版本,我的5.25没有STM32系列的示例

安装了STM32的软件包就看到了,就在软件包里面。

网友D(2022-07-02):
引用 楼主:
没用过Kiel,一直用的IAR啊.....

借楼问个问题,IAR在仿真的时候,如何设置自动刷新registers啊?file:///C:/Users/MiamiJames/Desktop/%E5%BE%AE%E4%BF%A1%E5%9B%BE%E7%89%87_20220702223226.jpg

debug界面,registers界面如右上角

debug界面,registers界面如右上角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D:
借楼问个问题,IAR在仿真的时候,如何设置自动刷新registers啊?

好像不行吧,不过可以加个要访问的寄存器的指针,放到LiveWatc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