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ap文件中,__initial_sp栈顶指针的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9-01-22):
由于我选的芯片是MM32f103CBT  片内ram是20K的,为什么   __initial_sp                             0x200040f8
不是应该放在  0x20004ff8 在ram的最后面的吗?

楼主:
由于堆栈是乡下增长,为什么栈顶不是在ram的最末尾呢?

楼主:
请大家指教一下,知道的说说,不知道的也来顶一下

网友:
这里的sp位置是根据你的代码和stack设定的大小,计算出来的。。。所以,没有固定在地址的末端。

网友:
不是从RAM末尾设置的栈,而是配置多大,用多少。

这个并不影响你栈向下生长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不放在最末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不放在最末尾

这个只是MDK的一种默认做法而已,没有为什么。

楼主:
好,先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