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的DMA HAL库的开关锁操作__HAL_LOCK和__HAL_UNLOCK不在一个函数,强迫症看到好难受

楼主(2019-01-23):
比如查询方式启动,上锁了

解锁在函数HAL_DMA_Abort或者HAL_DMA_PollForTransfer里面,看着很难受。
/**
  * @brief  Aborts the DMA Transfer in Interrupt mode.
  * @param  hdma  : pointer to a DMA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DMA Stream.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DMA_Abort_IT(DMA_HandleTypeDef *hdma)
{
  /* Check the DMA peripheral handle */
  if(hdma == NULL)
  {
    return HAL_ERROR;
  }

  if(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BUSY)
  {
    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NO_XFER;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if(IS_D2_DMA_INSTANCE(hdma) != RESET) /* D2 Domain DMA : DMA1 or DMA2*/
    {
      /* Set Abort State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ABORT;

      /* Disable the stream */
      __HAL_DMA_DISABLE(hdma);
    }
    else /* D3 Domain BDMA */
    {
      /* Disable DMA All Interrupts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CR  &= ~(BDMA_CCR_TCIE | BDMA_CCR_HTIE | BDMA_CCR_TEIE);

      /* Disable the channel */
      __HAL_DMA_DISABLE(hdma);

      /* disable the DMAMUX sync overrun IT*/
      hdma->DMAmuxChannel->CCR &= ~DMAMUX_CxCR_SOIE;

      /* Clear all flags */
      BDMA->IFCR = ((BDMA_IFCR_CGIF0) << (hdma->StreamIndex));

      /* Clear the DMAMUX synchro overrun flag */
      hdma->DMAmuxChannelStatus->CFR = hdma->DMAmuxChannelStatusMask;

      if(hdma->DMAmuxRequestGen != 0U)
      {
        /* if using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disable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overrun IT*/
        /* disable the request gen overrun IT*/
        hdma->DMAmuxRequestGen->RGCR &= ~DMAMUX_RGxCR_OIE;

        /* Clear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overrun flag */
        hdma->DMAmuxRequestGenStatus->RGCFR = hdma->DMAmuxRequestGenStatusMask;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

      /* Change the DMA state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 Call User Abort callback */
      if(hdma->XferAbortCallback != NULL)
      {
        hdma->XferAbortCallback(hdma);
      }
    }
  }

  return HAL_OK;
}

楼主:
DMA中断方式:

解锁在函数HAL_DMA_IRQHandler里面,或者调用DMA终止函数也可以的
/**
  * @brief  Handles DMA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hdma: pointer to a DMA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DMA Stream.
  * @retval None
  */
void HAL_DMA_IRQHandler(DMA_HandleTypeDef *hdma)
{
  uint32_t tmpisr = 0U;
  __IO uint32_t *ccr_reg = NULL;
  __IO uint32_t count = 0U;
  uint32_t timeout = SystemCoreClock / 9600U;

  /* calculate DMA base and stream number */
  DMA_Base_Registers *regs = (DMA_Base_Registers *)hdma->StreamBaseAddress;

  tmpisr = regs->ISR;

  if(IS_D2_DMA_INSTANCE(hdma) != RESET)  /*D2 domain DMA : DMA1 or DMA2*/
  {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tmpisr & (DMA_FLAG_T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TE) != RESET)
      {
        /* Disable the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IT_TE);

        /* Clear the transfer error flag */
        regs->IFCR = DMA_FLAG_T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Update error code */
        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TE;
      }
    }
    /* FIFO Error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tmpisr & (DMA_FLAG_F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FE) != RESET)
      {
        /* Clear the FIFO error flag */
        regs->IFCR = DMA_FLAG_F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Update error code */
        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FE;
      }
    }
    /* Direct Mode Error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tmpisr & (DMA_FLAG_DM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DME) != RESET)
      {
        /* Clear the direct mode error flag */
        regs->IFCR = DMA_FLAG_DM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Update error code */
        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DME;
      }
    }
    /* Half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tmpisr & (DMA_FLAG_HTIF0_4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HT) != RESET)
      {
        /* Clear the half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regs->IFCR = DMA_FLAG_HTIF0_4 << hdma->StreamIndex;

        /* Multi_Buffering mode enabled */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uint32_t)(DMA_SxCR_DBM)) != RESET)
        {
          /* Current memory buffer used is Memory 0 */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SxCR_CT) == RESET)
          {
            if(hdma->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
              /* Half transfer callback */
              hdma->XferHalfCpltCallback(hdma);
            }
          }
          /* Current memory buffer used is Memory 1 */
          else
          {
            if(hdma->XferM1HalfCpltCallback != NULL)
            {
              /* Half transfer callback */
              hdma->XferM1HalfCpltCallback(hdma);
            }
          }
        }
        else
        {
          /* Disable the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f the DMA mode is not CIRCULAR */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SxCR_CIRC) == RESET)
          {
            /* Disable the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IT_HT);
          }

          if(hdma->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
            /* Half transfer callback */
            hdma->XferHalfCpltCallback(hdma);
          }
        }
      }
    }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tmpisr & (DMA_FLAG_TCIF0_4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TC) != RESET)
      {
        /* Clear the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regs->IFCR = DMA_FLAG_TCIF0_4 << hdma->StreamIndex;

        if(HAL_DMA_STATE_ABORT == hdma->State)
        {
          /* Disable all the transfer interrupts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IT_TC | DMA_IT_TE | DMA_IT_DME);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FCR &= ~(DMA_IT_FE);

          if((hdma->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 (hdma->XferM1HalfCpltCallback != NULL))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IT_HT);
          }

          /*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s at correct offset within the register */
          regs->IFCR = 0x3FU << hdma->StreamIndex;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

          /* Change the DMA state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if(hdma->XferAbortCallback != NULL)
          {
            hdma->XferAbortCallback(hdma);
          }
          return;
        }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uint32_t)(DMA_SxCR_DBM)) != RESET)
        {
          /* Current memory buffer used is Memory 0 */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SxCR_CT) == RESET)
          {
            if(hdma->XferM1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for memory1 */
              hdma->XferM1CpltCallback(hdma);
            }
          }
          /* Current memory buffer used is Memory 1 */
          else
          {
            if(hdma->Xfer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for memory0 */
              hdma->XferCpltCallback(hdma);
            }
          }
        }
        /* Dis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if the DMA mode is not CIRCULAR */
        else
        {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SxCR_CIRC) == RESET)
          {
            /* Disable the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IT_TC);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

            /* Change the DMA state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

          if(hdma->Xfer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hdma->XferCpltCallback(hdma);
          }
        }
      }
    }

    /* manage error case */
    if(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NONE)
    {
      if((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TE) != RESET)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ABORT;

        /* Disable the stream */
        __HAL_DMA_DISABLE(hdma);

        do
        {
          if (++count > timeout)
          {
            break;
          }
        }
        while((((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SxCR_EN) != RESET);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

        if((((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SxCR_EN) != RESET)
        {
          /* Change the DMA state to error if DMA disable fails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ERROR;
        }
        else
        {
          /* Change the DMA state to Ready if DMA disable success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
      }

      if(hdma->XferError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error callback */
        hdma->XferErrorCallback(hdma);
      }
    }
  }
  else if(IS_D3_DMA_INSTANCE(hdma) != RESET)  /*D3 domain BDMA */
  {
    ccr_reg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CR);

    /* Half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RESET != (BDMA->ISR & (BDMA_FLAG_HT0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ccr_reg) & BDMA_CCR_HTIE)))
    {
        /* Disable the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f the DMA mode is not CIRCULAR */
        if(((*ccr_reg) & BDMA_CCR_CIRC) == 0U)
        {
          /* Disable the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
          (*ccr_reg) &= ~BDMA_CCR_HTIE;
        }
        /* Clear the half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BDMA->IFCR  |= (BDMA_ISR_HTIF0 << hdma->StreamIndex);

        /* DMA peripheral state is not updated in Half Transfer */
        /* but in Transfer Complete case */

       if(hdma->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
          /* Half transfer callback */
          hdma->XferHalfCpltCallback(hdma);
        }
    }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management ***********************************/
    else if ((RESET != (BDMA->ISR & (BDMA_FLAG_TC0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ccr_reg) & BDMA_CCR_TCIE)))
    {
      if(((*ccr_reg) & BDMA_CCR_CIRC) == 0U)
      {
        /* Disable TE & TC */
        (*ccr_reg) &= ~(BDMA_CCR_TEIE | BDMA_CCR_TCIE);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

        /* Change the DMA state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
      /* Clear the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BDMA->IFCR |= (BDMA_ISR_TCIF0 << hdma->StreamIndex);

      if(hdma->XferCplt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
        hdma->XferCpltCallback(hdma);
      }
    }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management **************************************/
    else if (( RESET != (BDMA->ISR & (BDMA_FLAG_TE0 << hdma->StreamIndex))) && (RESET != ((*ccr_reg) & BDMA_CCR_TEIE)))
    {
      /* When a DMA transfer error occurs */
      /* A hardware clear of its EN bits is performed */
      /* Disable ALL DMA IT */
      (*ccr_reg) &= ~(BDMA_CCR_TEIE | BDMA_CCR_TCIE | BDMA_CCR_HTIE);

      /* Clear all flags */
      BDMA->IFCR  |= (BDMA_ISR_GIF0 << hdma->StreamIndex);

      /* Update error code */
      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TE;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dma);

      /* Change the DMA state */
      hdma->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if (hdma->XferErrorCallback != NULL)
      {
        /* Transfer error callback */
        hdma->XferErrorCallback(hdma);
      }
    }
  }
}

网友:
估计写这个库的是传统型的 没弄过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