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reeRtos 调用GUI_Delay死机

楼主(2019-01-23):
最近打算重新做个模板,移植FreeRtos 和Emwin ,可以画线和显示文字,想创建个任务跑个窗口,调用GUI_Delay 死机,没想明白移植的时候哪个地方遗漏了,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2019-09-14):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GUI_Delay就死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GUI_Delay就死机了

直接调用WM_Exec是不是会卡死,测试下,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emWin中RTOS底层接口API有问题了。

网友C(2020-11-05):
引用 网友B:
直接调用WM_Exec是不是会卡死,测试下,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emWin中RTOS底层接口API有问题了。

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使用GUI_Exec()来绘制的话是不会卡死.但是我测试过,得出以下结果
(1)如果单纯绘制2D图型,显示位图可以正常使用GUI_Delay(),不会卡.
(2)但是一旦创建了窗口Window,执行到GUI_Delay()就会卡死.
(3)可是创建Frame又不会卡,只是Frame也显示不出来.使用版本是5.50,也用过6.10,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使用GUI_Exec()来绘制的话是不会卡死.但是我测试过,得出以下结果
(1)如果单纯 ...

所有相关的都注释掉,在main里面直接以裸机方式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相关的都注释掉,在main里面直接以裸机方式运行是否正常

我这边是从裸机移植过来的,裸机跑的没有问题.奇怪,可以绘制图形等,一旦绘制窗口就卡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相关的都注释掉,在main里面直接以裸机方式运行是否正常

我这边用的是F429的HAL库,systick已经处理好了的,FreeRTOS可以跑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用的是F429的HAL库,systick已经处理好了的,FreeRTOS可以跑起来的.

我的意思是你在你这个OS模板里面的main函数跑下裸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在你这个OS模板里面的main函数跑下裸机

试过了,跟在任务里面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跟在任务里面一样。

说明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谢谢汉哥,我现在重新又移植了一遍,现在可以跑了. 移植的时候,加大任务堆栈可以避免一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汉哥,我现在重新又移植了一遍,现在可以跑了. 移植的时候,加大任务堆栈可以避免一下问题.

对,加大任务栈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