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用 JLINK 调试时,只要出现死机,JLINK 就连不上了,无法调试

楼主(2019-01-23):
用 JLINK 调试时,只要出现死机,JLINK 就连不上了,无法调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个其他的下载器试试,先排除是下载的影响。

网友:
应该用的是5.23以后的版本,断点或者死机后退出仿真均会出现keil崩溃,所有工程文件不应该有中文路径,或者使用5.2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