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在线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9-01-24):
一个串口,实现从机modbus通讯和在线升级的功能,怎么实现,谁能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主控将bin文件发到从机,从机接收后重启,重新编程APP区就行。安全点需要做个备份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将bin文件发到从机,从机接收后重启,重新编程APP区就行。安全点需要做个备份区

modbus 传输文件,用什么功能码 0x15写文件,还是用0X16写多个寄存器,还是用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 传输文件,用什么功能码 0x15写文件,还是用0X16写多个寄存器,还是用其他方法!

当数据传输就行了。也可以自定义一个,反正都是自己用的。

网友:
当普通数据上传就行了,每个数据包都有校验,分包传输和组包,做好每包地址计算

网友:
说句题外话:我当时产品选型就是选有OTG功能的F105芯片。升级使用USB_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