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SPI隔离AD7606模块已上市

楼主(2019-01-24):
该款ADC模块采用磁耦隔离技术隔离SPI通信接口,采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隔离供电电源。高速SPI接口,ADC主芯片采用AD7606芯片。8通道200KHz采样。量程和滤波设置通过短路焊点设置。

配套资料和例子:

名称:SPI隔离AD7606模块
型号:AM251
厂家: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
这个能出个 用fft评估输入信号杂波频率,  底噪 , SNR 之类不。

网友A:
支持。

7606如果能够提供DMA方式的并行和总线的通信方式就更好了,200ksps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CPU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7606如果能够提供DMA方式的并行和总线的通信方式就更好了,200ksps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CPU利用率 ...

并口方式不好做隔离

网友(2023-08-28):
请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模块的原理图呢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这边这个模块的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这边这个模块的原理图吗

你好,这个模块貌似是没有供原理图,详情可以联系我们旺旺咨询下。

网友(2024-02-01):
你好,Eric,你家用的V7的板子是STM32H743XI,而我们用的工程是H743II,我选用的ADC是买的你家的AD7606模块,我用杜邦线搭接上后,可以将V7的程序直接烧到H743IIT6的芯片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你好,Eric,我们项目选用的是H743IIT6,AD模块现在买了一块你家的AD7606模块,我可以直接将你家的H743XI的程序烧写到H743IIT6里进行AD7606的调试吗,我想调试并口

网友:
你好,有关于H743用SPI口读AD7606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