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BUG

楼主(2019-01-26):
这个是一个boot程序
int main(void) {    int32u n;
    n = RTC_ReadBackupRegister(BKP_1);  读取备份寄存器中的值
   if(n< 2) {
       进入APP程序;
    }

   初始化函数;

   RTC_WriteBackupRegister(BKP_1,0);  //对该寄存器清零

  for(;;) {
        boot升级程序函数;

  }
  当n在APP函数中被累计到2时,手动断电再上电 ,发现程序在main中由于n不小于2跳过了进APP程序,执行寄存器清零,却没进for循环中,而是n =0,又去执行了进APP程序,这是咋回事啊

楼主:
硬哥你也无能为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哥你也无能为力吗

是的,看看群友有了解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看群友有了解的不。

很奇怪 感觉main在循环,如果我升级程序后再清备份寄存器的值就不会出现这情况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进main之后加段小延时就不会出现复位现象,个人怀疑可能是因为断电上电是冷复位,这时候单片机刚上电  状态不稳,因为之前看门狗复位是正常的 不会说执行一次又跳回main的,看门狗是热复位,单片机的状态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进main之后加段小延时就不会出现复位现象,个人怀疑可能是因为断电上电是冷复位,这时候单片 ...

谢谢告知最后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进main之后加段小延时就不会出现复位现象,个人怀疑可能是因为断电上电是冷复位,这时候单片 ...

虽然工作上我只负责软件。但是近半年我留意公司的产品返修现象做了分析和归类:
1.现在很多物料都确实是新时代的省成本工艺,没有以前那么耐操。
2.多个元器件的公差重叠,会导致以往的设计时序稳定性也会有偏差。
3.现在深入研究协议规则的耐心欠缺,软件搭配不够精准,新时代的异常情况兼容性考虑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