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是如何监测柴油桶液位的?

楼主(2019-01-28):
柴油是轻质石油产品,复杂烃类(碳原子数约1022)混合物为柴油机燃料主要由原油蒸馏、催化裂化、热裂化、加氢裂化、石油焦化等过程生产的柴油馏分调配而成;也可由页岩油加工和煤液化制取。分为轻柴油(沸点范围约180370℃)和重柴油(沸点范围约350410℃)两大类。柴油最重要用途是用于车辆、船舶的柴油发动机。与汽油相比,柴油能量密度高,燃油消耗率低。
那么关于柴油的存放和液位检测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监测柴油桶中的柴油液位呢?对于这些罐体类的油性液位监测工采网小编也写的比较多了例如:《油罐常用的液位测量仪“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有哪些优势?》、《原油储罐中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应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在油罐油位测量中的应用》、《油罐液位中超声波传感器监测指南》等等以上文章都是关于油罐中的液位监测的方式方法,接下来工采网小编就来说说用于检测柴油桶中柴油液位监测的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大家都知道柴油属于易燃液体因此柴油安全储存事时应该注意:
1储存容器和添加柴油的油桶应保持清洁。
2为减少柴油与空气接触,应做到密闭储存,减少不必要的倒装。
3注意防晒、降温及温度变化。
4在风、雨、雪天气,应避免在室外加油。
5在室外储存的油桶应略微倾斜,要及时消除桶面上的积水。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储存区的安全设置,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考虑是否安装地液位显示装置,但容量需要大于100m3的储罐应设置液位测量远程仪表,包括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高低液位报警。对于以下储罐还应该设置高低液位报警联锁,报警同时联锁关闭储罐进口刮胡刀控制阀或者联锁停泵。
如何监测柴油桶中的柴油液位呢?有的网友提出了在柴油桶中加工一玻璃U形管,利用虹吸原理观察液位。
虹吸(syphonage)是利用液面高度差的作用力现象,将液体充满一根倒U形的管状结构内后,将开口高的一端置于装满液体的容器中,容器内的液体会持续通过虹吸管向更低的位置流出。由图可知虹吸的实质是因为液体压强和大气压强而产生但是事实上,虹吸作用并不完全是由大气压力所产生的,在真空里也能产生虹吸现象。使液体向上升的力是液体间分子的内聚力。在发生虹吸现象时,由于管内往外流的液体比流入管子内的液体多,两边的重力不平衡,所以液体就会继续沿一个方向流动。在液体流入管子里,越往上压力就越低。如果液体上升的管子很高,压力会降低到使管内产生气泡(由空气或其他成分的气体构成),虹吸管的作用高度就是由气泡的生成而决定的。因为气泡会使液体断开,气泡两端的气体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减至0,从而破坏了虹吸作用,因此管子一定要装满水。在正常的大气压下,虹吸管的作用比在真空时好,因为两边管口上所受到的大气压提高了整个虹吸管内部的压力。

为了更好的监测油桶内油液位监测提高安全性能,工采网引荐一款MaxBotix 液位超声波传感器 - MB7389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是一种常用的测量仪器,被广泛的应用于多个行业当中。超声波传感器是一种利用超声波的特性研制而成的传感器,具有测量精准、检测范围广、使用灵活、维护简便等优点。hrxl-maxsonar-wr传感器线提供高精度高分辨率超声接近在空气中探测和测距。该传感器线的特点是1毫米分辨率、目标尺寸和操作电压补偿。为了提高准确度,更好地拒绝外部噪声源,内部速度的温度补偿以及可选的外部温度补偿。hrxl-maxsonar-wr/wrc模型是可用的在5米或10米的模型中。这个超声传感器可以探测到从1毫米到30厘米的物体的物体,范围超过30厘米的物体通常被报告为30厘米。接口输出格式是脉冲在RS232(MB7360系列)TTL(MB7380系列)中,宽度、模拟电压和数字串行。工厂校准是标准的。对于需要使用的应用程序,hrxl-maxsonar-wr传感器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精度范围-查找,低电压操作,节省空间,低成本,和IP67的天气预报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