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在GB2312方式下的函数GUI_DispStringAt()能一个函数里中英文混显吗?

楼主(2019-01-29):
我按安富莱的教程,移植了老式GB2312的汉字显示方式,但我显示汉字的时候,用GUI_SetFont(&GUI_FontHZ16);显示半角数字字符的时候,用系统自带的字体GUI_SetFont(GUI_FONT_8X16);前者情况下不能中英文混显,比如GUI_DispStringAt("中国ABC123", 20, 56);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显示出来,但后面的ABC123不能显示出来,必须GUI_SetFont(GUI_FONT_8X16);之后用系统字体才能显示出来,这种情况是不是我移植的GB2312显示方式还没有完全移植成功?

楼主:
意思是在GB2312方式下,GUI_DispStringAt("XXXX", 0, 0)函数里可以中英文混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在GB2312方式下,GUI_DispStringAt("XXXX", 0, 0)函数里可以中英文混显吗?

是的。

楼主:
GUI_SetFont(&GUI_FontHZ16);
GUI_DispStringAt("自检中请稍候...", 20, 56);
显示的效果如图所示,显示汉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显示6个汉字后面的"..."的时候,实际显示出来的是半个“候”字,显示出来的是左半部分,而且显示完一个“.”之后的X轴位移是16个点,经过单步执行发现 GUI_DispStringAt() 函数是逐次调用 GUIPROP_X_DispChar(u16 c) 函数的,也就是每次显示一个全角或者半角字符的时候,都调用一次该函数,但是当显示到半角字符 “.” 的时候,这个函数被传进来的字符内码是 对的,“.” 的内码是十进制的46,这个是没错的,然后执行 char *font = (char *)pProp->paCharInfo->pData; 这句代码,用来获取该字模的属性是全角还是半角,结果获取出来的是“H16”,也就是全角字符,然后剩下的自然是按全角字符显示下去了,所以造成了前面的显示效果,那么问题就在这里,char *font = (char *)pProp->paCharInfo->pData获取出来的为什么会是全角字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