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H750V可以用QSPI-BANK2作为XIP吗?

楼主(2019-01-29):
我也准备马上使用STM32H750V。
可以使用QSPI BANK2作为 XIP吗?
因为 BANK1实在太变态了引脚分布。 BANK2的分布才能做到等长的布线。
谢谢!

网友:
最好挂在bank1,看CubeMX,bank2也可以独立配置。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当前支持这几种模式,除了分别独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支持这几种模式,除了分别独立使用。

谢谢您!主要是因为H750V的如果使用QSPI flash扩展,BANK1实在是蛋疼。几乎三个角走线。而BANK2的CLK,DATA0-3都在一边紧靠在一起。100MHZ的布线也可以保证阻抗。

再次感谢!

网友B:
我怎么记得h7的xip必须要double bank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h7的xip必须要double bank才可以。

ST的那个综合板是这么搞的

网友C:
bank2可以的,我就是挂在bank2,bank2的线比较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nk2可以的,我就是挂在bank2,bank2的线比较好走

太感谢了!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使用外部的QSPI速度如何?

网友D(2019-12-28):
这个问题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怎么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行?麻烦了解实情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怎么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行?麻烦了解实情的告知下。谢谢

可以的,不可以的是BANK1和BANK2分别独立挂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可以的是BANK1和BANK2分别独立挂载一个。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