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的DMA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的速度基本是11MHz复制频率

楼主(2019-01-30):
测试条件:
1、使用DMA1 Stream1
2、RAM使用D2域的SRAM1,地址0x30000000以及D3域的SRAM4,地址0x38000000速。

测试代码:
#pragma location = 0x30000000
uint32_t SRC_Buffer[1000];

#pragma location = 0x30001000
uint32_t SRC_Buffer1[1000];

DMA_HandleTypeDef   DMA_Handle;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DMA_Handle.Instance                          = DMA1_Stream1;
DMA_Handle.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MEM2MEM;
DMA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MEMORY;
DMA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ENABLE;
DMA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DMA_Handle.Init.Mode                        = DMA_NORMAL;
DMA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DMA_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DMA_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DMA_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HAL_DMA_Init(&DMA_Handle);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 (uint32_t)SRC_Buffer, (uint32_t)SRC_Buffer1, 1000);
HC574_TogglePin(GPIO_PIN_17);                                  《------------------此处开启一个IO翻转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if((DMA1->LISR & DMA_FLAG_TCIF1_5) != RESET)
    {        HC574_TogglePin(GPIO_PIN_17);                         《------------------此处开启一个IO翻转
        DMA1->LIFCR = DMA_FLAG_TCIF1_5;
    }
}

测试1000个数据的复制粘贴耗时90.26us,基本就是11MHz的复制粘贴速度(地址是否自增,对其没有影响,下面的测试同理)。

将DMA数据宽度改成都改成8bit,测试1000个数据的复制粘贴耗时24us,基本就是41.6MHz的复制粘贴速度。

将DMA数据宽度改成都改成16bit,测试1000个数据的复制粘贴耗时46.40us,基本就是21.5MHz的复制粘贴速度。

楼主:
使用D2域的DMA1操作D1域的AXI SRAM做数据复制粘贴,性能巨降,复制粘贴1000个32bit数据,耗时210us

楼主:
使用D2域的DMA1操作D1域的FMC,实现SRAM1复制数据到FMC,复制粘贴1000个32bit数据,耗时228us

网友A(2020-08-05):
请问如何用示波器捕捉到这个电平的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用示波器捕捉到这个电平的翻转?

设置触发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