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用103VET移植的STemwin跑DEMO的时候,卡在一个界面不动,是什么鬼

楼主(2019-01-31):
我用103VET移植的STemwin跑DEMO的时候,卡在一个界面不动,是什么鬼

楼主:
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OS_TimeMS;
}

void GUI_X_Delay(int ms) {
  int tEnd = OS_TimeMS + ms;
  while ((tEnd - OS_TimeMS) > 0);
}
卡在了这个函数里面

网友A:
你的OS_TimeMS值是从哪里获取的, 在中断中累加?如果是嵌入系统的话最好调用系统的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S_TimeMS值是从哪里获取的, 在中断中累加?如果是嵌入系统的话最好调用系统的延时函数

延时,就是STemwin自己带的,我把这个改成滴答函数也是一直在这里面,应该不是这边的问题,就是一直卡住不往下走

网友:
跑的什么Demo,emWin自带的那个综合的吗

简单的跑个对话框添加几个按钮测试就可以。

网友:
把工程贴上来吧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在滴答中断里没有添加OS_TimeMS ++;  导致延时不正常,我用的是ST给的那个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