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MCU选型 求推荐

楼主(2019-01-31):
做一个简单的无刷电调,目前48pin的f103c6t6可以胜任,不过芯片较老,最近ST也推出一些新的片子。
所以有没有啥这方面的推荐? ST的为主

网友:
跟芯片老不老有啥关系呀

网友:
ST发布基于M0内核的无刷电机驱动单芯片解决方案,集成三相门级驱动器,4路轨到轨运放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19&fromuid=58

ST的STSPIN系列电机驱动芯片再添新成员STSPIN830和STSPIN840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89381&fromuid=58

ST推出STSPIN820步进电机套件,STSPIN820是全球最小的额定电流为2.5A,45V微型步进电机驱动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12&fromuid=58

网友(2019-09-27):
stm32G4系列 关注一下

网友:
貌似st最近强推stm32G4系列,是浮点M4核,带模拟比较器,皮秒级定时器,绝对够。 就是价格嘛。。。和F1差个几倍都正常了。

网友:
f103系列的同级别的,比较新的,也许stm32F072算吧,可以参考。价格也不错。

网友:
新设计推荐G4系列,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就是其特定目标。用来替代F3系列。特色1、M4核带DSP可进行硬件三角函数等运算2、内置模拟量运放比较器加强AD\DA便于采集电流、反电势3、加强时钟计时器便于PWM输出(带死区)以及编码器输入。
G4是今年推出的,减少了电源脚,提高了频率,增加了内存,硬件加速数字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