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程序RAM中运行,系统内存为何必须要用DTCM区?

楼主(2019-02-02):
stm32H7系列海量的内部RAM,用来调试代码很给力。不过发现一个问题,以512k AXI SRAM(0x24000000)作为IROM区,那么系统的IRAM必须定义在DTCM(0x20000000)区,而把系统的IRAM定义在SRAM1(0x30000000)区则不能运行,直接进入hardfault。
看了一下系统总线架构图,还是没有看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哪位了解这个,讲一下原理呢。

网友:
没有这种限制。

楼主:
我已经试了好几次了,昨天前天一直调试不通,今天才发现问题在这里。
要不,硬汉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试了好几次了,昨天前天一直调试不通,今天才发现问题在这里。
要不,硬汉你试一下?

我试过,没问题的,后面有时间了发个例子出来。

楼主:
好吧,等你的示例。
我这个只能先按这种设置用着了。

楼主:
又试了几下,发现把IRAM设定在SRAM1不是不能运行,而是不能高速运行,使用HSI在64M下可以运行,使用PLL在400M下就出问题了。
问题可能是在Cache上,因为TCM RAM是随CPU时钟一致的且不需要使用Cache,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试了几下,发现把IRAM设定在SRAM1不是不能运行,而是不能高速运行,使用HSI在64M下可以运行,使用PLL在40 ...

可以正常使用的,今天我专门又测试下了,发现使用串口的那个初始化函数会卡死在SetConfig时钟配置的地方,导致硬件异常。

外设初始化完毕后使用D2域的SRAM就无此问题了。

D2域的SRAM都有这个问题,而D3域的SRAM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h7的某些ram区域需要初始化才能使用 包括你使用的sram1 你作为IRAM时需要在system.c文件中完成初始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