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fir的设置,求助硬汉

楼主(2019-02-07):
请教硬汉一个问题。用AD7606 它的采样率是200K的话, 用一个任务50ms间隔采样一次。 那么如何对得到的数据进行fir 看看里面杂波的频率?
看了你的教程,还是感觉理解困难啊。能不能给点傻瓜参数之类。。。

楼主:
请教一个采样率的设置

用ad7606 spi和stm32连接。   ad7606 datasheet上的采样率是

采样的信号是个直流

1:
如果用fir 低通,只要小于50hz的直流信号。那么可以设置fir的 fc = 100 (截止频率100hz)
Fs: 200k ???

我感觉ad7606采样率是200k,但是实际上从发出命令到得到数据,应该没有200k这么快吧。这里还是设置为200k么?

连续采集中间没有停顿的得到1024个点。。。? 可以这样么?如果这样的话采样率设置为多少呢?

再陷波50hz把工频去掉。

2:
直接设置为fc = 40hz

1和2哪种稍微好点呢?还是说自己根据实验情况随便定一个效果好的。?

楼主:
只要调用fir函数,就会死机在main之前

只要程序里面有arm_fir_f32_lpTest 这个函数。。就会死机。通过点LED发现是在main之前就死了。如果注释掉,就没事。

但是如果用debug,然后全速运行,就一切正常。。。。

优化什么的都关了,开了,各种。。。

问题在哪里呢?

heap太少了? 设置好大了一直到编译不通过。。。还是一样。。。

网友A:
帮你把问题集中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把问题集中了下

多谢。。。 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要程序里面有arm_fir_f32_lpTest 这个函数。。就会死机。通过点LED发现是在main之前就死了。如果注释掉, ...

这个找到问题了。。在这个函数里面有个printf。。。
奇怪, 又没有执行它(这个函数要按按钮才执行)。为啥会死机得这么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