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_LINK驱动报错,请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9-02-11):
我的ST_link的驱动显示这样的错误:Windows 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可能已损坏或不见了。 (代码 39)
找不到对象名。
不知道各位没有遇到过。郁闷了很久!!

网友A:
上ST官网下载新版的驱动试试,重新安装个,当前的先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ST官网下载新版的驱动试试,重新安装个,当前的先卸载了。

非常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ST官网下载新版的驱动试试,重新安装个,当前的先卸载了。

你昨天弄好了,但是出现KEIL debug ST_LINK里面出现:failure loading STLinkUSBdriver.dll这样的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昨天弄好了,但是出现KEIL debug ST_LINK里面出现:failure loading STLinkUSBdriver.dll这样的错误。 ...

安装新版驱动试试,新版也不好用,就换个电脑试试,换个电脑也不好用,可以考虑换个下载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新版驱动试试,新版也不好用,就换个电脑试试,换个电脑也不好用,可以考虑换个下载器了。

弄了一下午终于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