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参考手册对ADC使用注入通道时,ADC时钟和AHB时钟关系描述混乱

楼主(2019-02-13):
先看下面截图:

adc_hclk时钟1分频,2分频或者4分频后是Fadc_ker_ck ,但参考手册里面的描述却是这个样子的,让人匪夷所思。

Fadc_hclk是大于等于Fadc_ker_ck的 ,参数手册里面给的Fadc_hclk >= Fadc_ker_ck / 4是永远满足的,搞了一个肯定满足的条件是什么鬼。

难道框图里面的adc_hclk时钟跟Fadc_hclk不是一个??

楼主:
然后看HAL里面的注释跟这个是反过来的。
Note: In case of usage of channels on injected group, ADC frequency should be lower than AHB clock frequency /4 for resolution 16, 14, 12 or 10 bits,  AHB clock frequency /3 for resolution 8 bits.
注入通道,16, 14, 12 or 10 bits分辨率时,ADC时钟要低于AHB时钟的四分之一。
注入通道,8 bits分辨率时,ADC时钟要低于AHB时钟的三分之一。

网友A(2024-04-10):
大佬,请问一下能否同时使用ADC1和ADC2的4路注入组,我看网上有些框图给的是只有一个触发器,(官方手册没有找到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一下能否同时使用ADC1和ADC2的4路注入组,我看网上有些框图给的是只有一个触发器,(官方手册没有 ...

这个可以使用CubeMX配置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