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工作在400MHz,ADC使用AHB做时钟源,超频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2019-02-13):
STM32H7工作在400MHz,ADC1和ADC2位于200MHz的AHB1总线时钟,而ADC3位于200MHz的AHB4下。

看下面的截图,ADC可以选择如下两类时钟源:

200MHz最低的四分频后是50MHz,不能再低了。而ADC数据手册限制最高是36MHz,也就是说已经超频了。

使用AHB作为时钟源的好处就是同步触发效果好

楼主:
补充两个地方,方便大家参看:

//////////////////////////////////////////////////////////////////////////////////

//////////////////////////////////////////////////////////////////////////////////

网友A:
超频对采样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频对采样有影响吗

跟使用专用PLL2时钟比较,效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