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使用RL-USB实现HID功能,在报告描述符中加入Report ID 条目,然就不能正常接收数据了,和解?

楼主(2019-02-13):
之前看硬汉介绍,说rtx好用,也试了rl-tcp,现在想试试rl-usb。根据网页介绍,点点鼠标就完成了例子上的内容,确实方便简单。
后来就报告描述符上添加了Report ID 条目,然后就不正常了,电脑可以识别,但是收不到数据。

使用的MCU是stm32f103r8

中间件选择

中间件选择

报告描述符

报告描述符

USB参数配置

USB参数配置

如果在红框处选上,然后另外构造一个报告描述。在上面添加

同时总数上保持一致。但那哦可以识别,但是电脑上用工具发送,单片机收不到数据
不会进入“USBD_HIDn_SetReport ”这个函数,但是仿真的时候,可能在中断
“USB_LP_CAN1_RX0__IRQHandler”中看到上位机发来的数据。
所请教下大神,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A:
RTX5里面的新版usb中间件,我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X5里面的新版usb中间件,我还没用过。

来来来,大神试用一下。大神HID有没有试过添加“Report ID ”这个功能啊?

圈圈那本书是这样描述的

圈圈那本书是这样描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大神试用一下。大神HID有没有试过添加“Report ID ”这个功能啊?

没整过,回头是我试试。

网友B:
楼主,能把你的程序发一下吗,我也在研究这个,感到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把你的程序发一下吗,我也在研究这个,感到无从下手。

KEIL 有自带的历程,可以按照下图打开

将不需要的屏蔽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自己配置一个,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链接。这个是RL-tcp的,觉得写的不错
https://blog.csdn.net/u011976086/article/details/7842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