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数据类型编程EEPROM,SPI Flash等存储器的简易方法

楼主(2019-02-14):
一般这些存储器都是字节编程,写入浮点等数据类型时不太方便。

这里分享一个方法,定义一个结构体,将各种数据类型封装进去
/* 全局参数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aramVer;                        /* 参数区版本控制(可用于程序升级时,决定是否对参数区进行升级) */

        /* LCD背光亮度 */
        uint8_t ucBackLight;

        /* 触摸屏校准参数 */
        //{
                uint8_t TouchDirection;        /* 屏幕方向 0-3  0表示横屏,1表示横屏180° 2表示竖屏 3表示竖屏180° */

                uint8_t XYChange;                /* X, Y 是否交换, 1表示i切换,0表示不切换  */

                uint16_t usAdcX1;        /* 左上角 */
                uint16_t usAdcY1;
                uint16_t usAdcX2;        /* 右下角 */
                uint16_t usAdcY2;
                uint16_t usAdcX3;        /* 左下角 */
                uint16_t usAdcY3;
                uint16_t usAdcX4;        /* 右上角 */
                uint16_t usAdcY4;

                uint16_t usLcdX1;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Y1;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X2;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Y2;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X3;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Y3;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X4;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uint16_t usLcdY4;        /* 校准时,屏幕坐标 */
        //}

        /* uip ip 地址参数 */
        uint8_t uip_ip[4];                  /* 本机IP地址 */
        uint8_t uip_net_mask[4];       /* 子网掩码 */
        uint8_t uip_gateway[4];        /* 默认网关 */

        /* lwip ip 地址参数 */
        uint8_t lwip_ip[4];               /* 本机IP地址 */
        uint8_t lwip_net_mask[4];    /* 子网掩码 */
        uint8_t lwip_gateway[4];      /* 默认网关 */

        /* 收音机参数 */
        uint8_t ucRadioMode;           /* AM 或 FM */
        uint8_t ucRadioListType;       /* 电台列表类型。武汉地区或全国 */
        uint8_t ucIndexFM;              /* 当前FM电台索引 */
        uint8_t ucIndexAM;              /* 当前电台索引 */
        uint8_t ucRadioVolume;        /* 音量 */
        uint8_t ucSpkOutEn;            /* 扬声器输出使能 */

        uint8_t Addr485;
        uint32_t Baud485;
}
PARAM_T;

读取数据:

写入数据:

网友:
程序可读性能提高很多,赞

网友:
嗯 平时做项目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平时做项目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使用方法一样

网友A(2019-08-14):
好方法,顺便问一下,写入数据后eeprom是不是一般会加上检验码,每次写入的地址是不是要换一下,确保不会容易被写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顺便问一下,写入数据后eeprom是不是一般会加上检验码,每次写入的地址是不是要换一下,确保不会容 ...

看你实际应用中写入擦除的频率了。。。。
一般情况下,eeprom的寿命时足够的。几万次把。 保证5年有效就差不多了。
电力系统应用中,都是一个数据存储3份,然后两两比较进行校验。足够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实际应用中写入擦除的频率了。。。。
一般情况下,eeprom的寿命时足够的。几万次把。 保证5年有效就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实际应用中写入擦除的频率了。。。。
一般情况下,eeprom的寿命时足够的。几万次把。 保证5年有效就 ...

小数可以直接用uint32类型吗,都是4字节

网友C(2020-12-02):
自己搞得板子上,没有画EEROM,只留了一个SPI FLASH 。  如果用 SPI FLASH存储校准数据,会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可能 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得板子上,没有画EEROM,只留了一个SPI FLASH 。  如果用 SPI FLASH存储校准数据,会有什么问题吗?  ...

也可以的,主要是EEPROM更加经久耐操,一般关键场合用EERPOM存储关键数据的多。

网友:
如果结构体里面的变量不是所有都需要存储的呢?怎么可以只存储和读取部分变量?

网友D:
这个结构体里可以放浮点数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体里可以放浮点数之类的吗?

可以的。

网友E(2021-01-06):
看您这种写法都是整个读出来整个写进去,如果只需要读取或者修改结构体里面的部分参数,这个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您这种写法都是整个读出来整个写进去,如果只需要读取或者修改结构体里面的部分参数,这个要怎么弄?

也是整体写入,整体更新。

网友F: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会在前面加一个校验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int16_t CRC16;
    uint16_t length;
    uint16_t counter;
} TParameterSetHeader;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TParameterSetHeader Header;
    ......
} TParameterSetOperaConfig;

并且做备份处理,这样保证数据万无一失

#define MPARSET(n, p, t, d)                     {n, p, t, d},

typedef struct MParSet_struct
{
    uint8_t  Type;
    uint8_t  *ParSet;
    uint16_t Length;
    uint8_t  StoreDouble;
} TMParSet;

const TMParSet ParSets[] =
{   /*      Type                             *ParSet                         Length                      StoreDouble */
        MPARSET(PARSET_TYPE_PARSET_OPERACONFIG,  (uint8_t *)&ParSetOperaConfig,  sizeof(ParSetOperaConfig),  1)
        MPARSET(PARSET_TYPE_PARSET_PRODUCTION,   (uint8_t *)&ParSetProduction,   sizeof(ParSetProductio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会在前面加一个校验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不错

网友C(2021-02-24):
24C256 这类EEROM,默认存储的值 是 0X00  还是 0XFF ?   我调试的板子的,初始值是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256 这类EEROM,默认存储的值 是 0X00  还是 0XFF ?   我调试的板子的,初始值是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EEPROM不需要擦除,直接修改即可,所以不存在初始值的问题

网友G:
这样封装之后,是不是sizeof的大小会超过各分量加起来的总和。占用的Flash空间会大一点?
串口发送的话是不是也会存在多余的无效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封装之后,是不是sizeof的大小会超过各分量加起来的总和。占用的Flash空间会大一点?
串口发送的话是 ...

可以给结构体加上关键词__packed解决此问题。

不过加不加无所谓,多占用了不了多少,串口接收端也定义相应结构体接收即可

网友:
顶一个,一直没有过这种想法,前辈们的经验果然十足。每次写EEPROM都是自己拆分成字节,然后一点一点写入,没想到还有结构体这种写入的方法。大开眼界!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E:
看您这种写法都是整个读出来整个写进去,如果只需要读取或者修改结构体里面的部分参数,这个要怎么弄?

可以获取单个元素的地址
#define Param_Item(item)   ((u32)(&(((g_tParam *)0)->item)) + STORE_ADDR_BEGIN)
Param_Item(ParamVer)

网友(2021-11-11):
经典方法,可移植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