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会进入这个错误中断LTDC_ER_IRQHandler()

楼主(2019-02-14):
我在使用cube配置LTCD,程序初始化完毕,会进入void LTDC_ER_IRQHandler(void)这个中断函数。我想请教一下:我的配置哪里出错会导致我能程序进入这个错误中断。

网友:
参考我这个帖子,优先测试背景层,此层不需要SDRAM,可以有效测试你的实现配置问题。

F429驱动TFT裸屏时LTDC时序配置说明(以V6的7寸驱动为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28&fromuid=58

网友:
一般应用,用不到LTDC中断的,用到emWin三缓冲的时候才需要,关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