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reeRTOS的heap5管理emwin动态内存,LCD显存等

楼主(2019-02-15):
根据安福莱的例子移植emwin5.32 ,freertos移植成功(heap4),想采用heap5来管理内存,把外部32M的SDRAM交给FreeRtos管理,emwin需要的动态内存,以及两个图层的内存使用FreeRtos管理,运行起来后,如果没有触摸屏幕,没有问题,鼠标移动,以及其他控制刷新,屏幕会花掉,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heap5的那种方式不能指定SDRAM进行管理,移植此贴的动态内存管理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87

或者此贴更简单: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7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p5的那种方式不能指定SDRAM进行管理,移植此贴的动态内存管理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这是什么原因不能管理外部SDRAM?我根据heap5定义了一个大数组static uint8_t _SdramRegion[(32*1024*1024)],还有一个120K的数组,MDK设置勾选off-chip RAM1,看了map文件,是定义在0xC0000000 大小32MB,120k的定义在内部ram

网友:
是不能指定使用个的SDRAM还是内部RAM,是heap5自己管理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