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用任务事件标志时的疑问,求助

楼主(2019-02-16):
将CuBe生成的FreeRTOS框架改写的源代码提取出来
本意是在LEDTask1 发出通知后LEDTask2保留标志并不停闪烁led,LEDTask1 清除通知后LEDTask2被阻塞。但模拟运行的结果是每次有通知后,LEDTask2只循环一次就被阻塞了。
/* LEDTask1 function */
void LEDTask1(void const * argument)
{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2 */
        osThreadDef(myTask02, LEDTask2, osPriorityIdle, 0, 128);
        myTask02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2), NULL);
        for(;;)
        {
                  xTaskNotify(myTask02Handle, 0x01, eSetBits);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1_Pin, GPIO_PIN_SET);
                  vTaskDelay(100);
                  xTaskNotifyStateClear(myTask02Handl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1_Pin, GPIO_PIN_RESET);
                  vTaskDelay(100);
        }
}

/* LEDTask2 function */
void LEDTask2(void const * argument)
{
        for(;;)
        {
                  xTaskNotifyWait(0x00000000, 0x00000000, NULL, portMAX_DELAY);// 按照自己的理解,LEDTask1 发出的通知应该不会被清除,但实际上标志还是被清除了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2_Pin, GPIO_PIN_SET);
                  vTask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2_Pin, GPIO_PIN_RESET);
                  vTaskDelay(10);
        }
}

网友A:
先不要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全部使用FreeRTOS的原始API设置。比如这些函数
osThreadDef(myTask02, LEDTask2, osPriorityIdle, 0, 128);
myTask02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2), NULL);

全部换了,然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全部使用FreeRTOS的原始API设置。比如这些函数
osThreadDef(myTask02, LE ...

如果使用事件标志组(EventGroup)的话是可以实现顶楼所需功能的。就像跑圈赛道的信号灯,始终保持绿灯的话车辆可以直接通行,直到亮红灯车辆停止。
EventGroupHandle_t myEvt;

/* LEDTask1 function */
void LEDTask1(void const * argument)
{
        myEvt = xEventGroupCreate();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2 */
        osThreadDef(myTask02, LEDTask2, osPriorityIdle, 0, 128);
        myTask02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2), NULL);
        for(;;)
        {
                xEventGroupSetBits(myEvt, 0x0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1_Pin, GPIO_PIN_SET);
                vTaskDelay(100);
                xEventGroupClearBits(myEvt, 0x0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1_Pin, GPIO_PIN_RESET);
                vTaskDelay(100);
        }
}

/* LEDTask2 function */
void LEDTask2(void const * argument)
{
        for(;;)
        {
                xEventGroupWaitBits(myEvt, 0x01, pdFALSE, pdFALSE, portMAX_DELAY);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2_Pin, GPIO_PIN_SET);
                vTask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2_Pin, GPIO_PIN_RESET);
                vTaskDelay(10);
        }
}
使用事件标志组模拟运行结果如图
而使用任务标志,无论接收标志的任务是否清除标志,都无法使任务继续获得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事件标志组(EventGroup)的话是可以实现顶楼所需功能的。就像跑圈赛道的信号灯,始终保持绿灯的 ...

方便做个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的例子不,仅用FreeRTOS的原始API实现,将应用部分的代码发上来,我给你测测。

V1封装层,我基本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做个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的例子不,仅用FreeRTOS的原始API实现,将应用部分的代码发上来,我给 ...

我的环境是STM32CUBE4.20+Keil 4.74。
这是顶楼代码的模拟运行结果
现将工程上传,现在的项目是使用任务事件标志的方法,如果将src文件夹的app.c替换main.c就成了使用事件标志组的方法了。

网友:
你的LED1是高优先级,LED2第优先级,同理,我也做了个。仅仅是LED翻转改成了打印。
LED1:

LED2:

效果:

网友A:
通过测试,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要注意一点,FreeRTOS的任务事件标志仅仅是个消息,你清除不清除标志都没有任何影响,他仅仅是发个消息给你的其它任务。其它任务收到消息才执行,无消息,不执行,而你接收到后是等所有标志置位还是怎么个处理方式,他不管,这个是用户自己处理。

然后你再结合你的楼主位问题,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测试,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要注意一点,FreeRTOS的任务事件标志仅仅是个消息,你清除不清除标志都 ...

的确如此,任务事件标志与事件标志组存在差异。我利用V4-329_FreeRTOS实验_任务事件标志组对main进行修改后测试的效果是一致的。不过,疑惑得是既然清不清除标志的效果没区别,为何不做简化的设计,取消多余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任务事件标志与事件标志组存在差异。我利用V4-329_FreeRTOS实验_任务事件标志组对main进行修改 ...

算是FreeRTOS自己的一种处理机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FreeRTOS自己的一种处理机制吧。

我发现即使发送值为0x00,接收方也会解除阻塞。说明xTaskNotifyWait收到任何通知都会解除阻塞,至于通知的内容只能通过第3个参数来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即使发送值为0x00,接收方也会解除阻塞。说明xTaskNotifyWait收到任何通知都会解除阻塞,至于通知 ...

基于任务通知机制的事件标志,消息邮箱等,将其理解成通用的消息队列就容易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任务通知机制的事件标志,消息邮箱等,将其理解成通用的消息队列就容易明白了。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