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创建窗口时可以选择层0或层1吗?

楼主(2019-02-16):
请教个问题:
      在创建内存设备时可以选择层0或层1,创建窗口时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层呢?

网友A:
可以啊,你的驱动已经支持双图层的话,可以选择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的驱动已经支持双图层的话,可以选择设置的。

创建窗口时,也是通过GUI_SelectLayer(1)来选择吗?
GUI_SelectLayer(1);
CreateWin_Main();
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建窗口时,也是通过GUI_SelectLayer(1)来选择吗?
GUI_SelectLayer(1);
CreateWin_Main();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