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类似SystemView的RTX5调试组件System Analyzer也能正常使用了,效果不错

楼主(2019-02-18):
GIF动态效果简单展示:

楼主:
静态大图,方便查看任务的切换状态:

网友A:
秀,这个是那个版本上带的,5.27?晚上回去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秀,这个是那个版本上带的,5.27?晚上回去了试试

5.26正式版开始已经携带。

网友B:
直接J-link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J-link就可以了吗

是的,使用JLINK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使用JLINK就行。
如果不使用 rtx5,在 ucos/FreeRTOS 中可否使用啊 ?如果可以,该如何使用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使用 rtx5,在 ucos/FreeRTOS 中可否使用啊 ?如果可以,该如何使用啊 ?

可以的,使用FreeRTOS加CMSIS- RTOS V2封装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使用FreeRTOS加CMSIS- RTOS V2封装层。

好的,今年准备捣鼓一下 这个关于 os 系统的调试组件了

网友D:
这个能出一个教程吗?研究半天没有显示,只能看看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出一个教程吗?研究半天没有显示,只能看看变量

好的,等做RTX5教程时整

网友(2019-03-22):
很期待RTX5教程!

网友E(2019-12-27):
是必须在调试模式下才能吗?
要是系统跑起来之后,不用重新下载调试,就只能用SystemVie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必须在调试模式下才能吗?
要是系统跑起来之后,不用重新下载调试,就只能用SystemView吗?

可以全速运行状态查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全速运行状态查看即可。

大佬有时间总结下,多种调试技术的优劣,
包括调试工具、是否可以不重新下载程序、操作系统绑定 等

网友F(2020-04-11):
我已经开了事件记录器, 只显示最上面那一条Event的进度,下面几个Thread的进度条全部都没有显示,请问下应该怎么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开了事件记录器, 只显示最上面那一条Event的进度,下面几个Thread的进度条全部都没有显示,请问下应 ...

多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G(2020-07-04):
在更新keil版本后,system analyzer打开后会显示不正常,任务名老是会显示不出来。(升5.30,5.31都出现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兄弟呀
图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更新keil版本后,system analyzer打开后会显示不正常,任务名老是会显示不出来。(升5.30,5.31都出现了 ...

问题在于优化等级,太高了任务名会被优化掉

网友(2022-06-06):
手动移植的freertos能用这东西吗,要怎么搞呢,怎么加CMSIS- RTOS V2封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