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V2.2.0库, STM32F429 HS口当做FS Device使用,MDK优化后无法识别

楼主(2019-02-18):
移植了usb  V2.2.0库 ,STM32F429 HS口当做FS使用,作为Device使用,程序不优化电脑可以识别,读写正常,MDK 优化后,从机不能识别,电脑端提示ID丢失,什么鬼?求教,谢谢

网友A:
所有其他功能都去掉,仅测试模拟U盘部分。另外模拟的什么? SD卡?

是不是SD驱动卡主的,也要测试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其他功能都去掉,仅测试模拟U盘部分。另外模拟的什么? SD卡?

是不是SD驱动卡主的,也要测试的下。

W25Q64,也是安福莱的

网友:
可以这样对比,使用FS口的时候优化是否正常。这样就容易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