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emwin使用使用外置SDRAM的问题,正常配置了不能显示

楼主(2019-02-18):
我在网上下载的例程,运行stemwin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板子有SDRAM想使用SDRAM跑STEMWIN,但是按照你们的教程配置了后就是不显示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这个是使用内部存储的,这个是能够正常运行的
我替换成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
  aMemory = (U32 *)SDRAM_DEVICE_ADDR;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

我替换成这个就不能够正常显示其中
#define SDRAM_DEVICE_ADDR  ((uint32_t)0xD0000000)
#define SDRAM_DEVICE_SIZE  ((uint32_t)0x800000)  /* SDRAM device size in MBytes */

是在SDRAM的驱动里面定义的
这个例程里面在LCDconf里面也用到了SDRAM地址
/* From SDRAM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int)0xD0400000)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int)0xD0600000)

static void LCD_LL_LayerInit(U32 LayerIndex)
{
  LTDC_LayerCfgTypeDef             layer_cfg;

  if (LayerIndex < GUI_NUM_LAYERS)
  {
    /* Layer configuration */
    layer_cfg.WindowX0 = 0;
    layer_cfg.WindowX1 = XSIZE_PHYS;
    layer_cfg.WindowY0 = 0;
    layer_cfg.WindowY1 = YSIZE_PHYS;
    layer_cfg.PixelFormat = LCD_LL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layer_cfg.FBStartAdress = ((uint32_t)0xD0000000);
    layer_cfg.Alpha = 255;

就这几个地方用到了,我现在想吧Stemwin的动态内存也用SDRAM,我把地址错开例如layer_cfg.FBStartAdress = ((uint32_t)0xD0200000),也是不能正常显示
但是动态内存用芯片内部的就没有问题

帮忙分析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是标准库。

楼主:
我参考了你们的移植教程,这个用的是CUBEmx库,什么原因呢,老奇怪了,一设置成外部SDRAM直接是硬件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了你们的移植教程,这个用的是CUBEmx库,什么原因呢,老奇怪了,一设置成外部SDRAM直接是硬件错误

参考我们教程的话,务必按照教程移植章节进行测试,移植好之后先测试背景层,教程有对应的说明,然后测试图层,然后测试emWin即可:

【安富莱】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本次教程突出实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3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