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9-02-18):
最近在弄一个I-V转换电路,采用运放组成,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入端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出端也有一个频率为500KHz左右,VPP为1V左右的输出,感觉像是自激振荡了,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佬,先谢谢了。电路如下图。

I-V转换电路

I-V转换电路

网友A:
帮顶,现在基本看不懂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现在基本看不懂这个了。

感谢硬汉哥。

网友(2019-05-20):
为什么要用lmc6082?是测很低的电流吗?100nF电容是不是太大了吧?

网友:
这类电路通常都不会有问题, 问题通常都是布线的问题,试一下把R5 & 6的电阻降低, 都改为10K, 看有没有帮助吧

网友(2022-11-10):
采用的是复合型的跨阻放大,振荡是因为你的相位裕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