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擦除以及写内部flash时有没有必要禁止全局中断?

楼主(2019-02-18):
在读写内部flash以及擦除期间,如果没有禁止中断,我们知道任何中断应该都是得不到响应的。那么只是中断得不到及时的响应?还是会影响程序的运行,比如跑飞、破坏正常flash中的内容、甚至死机等等。

楼主:
所以在操作内部flash时到底有没有必要禁止全部的中断呢?

网友A:
加上靠谱。

攒了一批数据后,统一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靠谱。

攒了一批数据后,统一更新。

恩,现在看加上是比较保险的.不加的话不能确定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好像ST手册上也没有明确说明。

网友B:
我在实际产品中的做法是,完全不用管中断,目前没有发现异常。因为擦出写入内部flash的时候,cpu核心是暂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实际产品中的做法是,完全不用管中断,目前没有发现异常。因为擦出写入内部flash的时候,cpu核心是暂停 ...

是的,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我现在读写,会避开一些CPU繁忙,以及功耗波动大的时间。

网友:
擦出写入内部flash的时候,cpu核心是暂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