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8002驱动4欧3W喇叭声音较大,但是驱动小喇叭,声音很小

楼主(2019-02-18):
PWM(3V)经过RC滤波后输入8002音频功放芯片(3V电压),然后推4欧3W喇叭,声音较大。
把喇叭换成另外一种(淘宝货,不知道几瓦,但是由于这个喇叭体积比较小,很适合),声音就变得特小。

8002手册如图: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如图小喇叭的音量吗???

小喇叭如图:

网友A:
找个音响,接到一路声道输出测测,看看是不是本身就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音响,接到一路声道输出测测,看看是不是本身就这个样子。

喇叭不是只要功率足够,声音就会很大吗?会有给到标称最大功率值,声音也很小的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不是只要功率足够,声音就会很大吗?会有给到标称最大功率值,声音也很小的喇叭?

有些喇叭声音比较尖,声音并不大。

网友:
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
哪个地方需要阻抗匹配?
官方原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