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6 的TCP服务器例程运行不成功

楼主(2019-02-18):
请教版主,我运行tcp的 Tcp服务器实现 例子为什么能ping armfly 得到的ip地址192.168.1.102 但是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却连接不上

网友:
使用的那个例子,务必按照对应教程步骤使用指定的网络助手测试和方法测试一遍。

教程步骤写的非常详细,看下。

【安富莱】RL-TCPnet史诗级网络教程发布,历时半年多收工,支持F407和F429,配套156个例子,1500页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34&fromuid=58

楼主:
就是按照手册操作的,板子是v6买的比较早应该是16年买的, 板子连接到了交换机上  ping armfly 是成功的得到的ip:192.168.1.102 我试了两个网络调试助手都不行

网友A:
V6硬件仅发布过一个版本。

看教程步骤操作,默认所有例子是开启DHCP,务必接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上面测试,然后网络接口别搞错了,是接到DM9162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硬件仅发布过一个版本。

看教程步骤操作,默认所有例子是开启DHCP,务必接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上面测试 ...

昨天晚上我用你们制定的网络助手试了是可以的,但是其它的网络调试助手都不行,请问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用你们制定的网络助手试了是可以的,但是其它的网络调试助手都不行,请问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两台电脑上分别整一个网络助手,先溜溜,整熟练了,摸清这个网络助手脾性了再用。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两个助手,界面上就没什么东西,

网络调试助手V3.7.exe

网友:
帮你测试了,两个都没问题,此贴结帖,就帮你这么多吧。
剩下找找是你那里设置的不对造成的

楼主:
先谢谢eric了   这个很奇怪了 我换了个电脑也行,就我的不行   我再找找原因吧,再次感谢

网友:
有时候以管理员方式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