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下,使用ucProbe 仿真组件提示 连接复位失败 ?

楼主(2019-02-18):
请教下,使用ucProbe 仿真组件提示 连接复位失败 ?

编译器使用 keil v5.26
ucos-iii     v3.07.03
uC-Probe   v4.5.0

网友A:
MDK可以连接上你的仿真器,uC/Probe就可以连接上,下一步才是添加可执行文件,主要倒腾下你的仿真器就行。

注意uC/Probe不支持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可以连接上你的仿真器,uC/Probe就可以连接上,下一步才是添加可执行文件,主要倒腾下你的仿真器就行 ...

我使用 jlink 仿真,下载程序 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使用 uC-Probe)
,我吧 jlink 的驱动更换为  v6.42d 版本的,使用 ucprobe 时会出现错误
我是按照你的 的 uC-Probe 使用教程来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 jlink 仿真,下载程序 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使用 uC-Probe)
,我吧 jlink 的驱动更换为  v6.42d ...

uC/Probe不添加任何代码,直接通过JLINK可以连接上开发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Probe不添加任何代码,直接通过JLINK可以连接上开发板不

直接使用 jlink 连接开发班是可以的,仿真,程序下载都是没有的,

现在就是 这个 uC/Probe 连接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使用 jlink 连接开发班是可以的,仿真,程序下载都是没有的,

现在就是 这个 uC/Probe 连接不上, ...

手头只有一个下载器吗,不行的话,考虑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只有一个下载器吗,不行的话,考虑换个试试。

目前手上只有一个 jlink v9, 还有一个 stlink ,但是这个stlink 不支持啊
你能否吧 你们正常使用的 jlink v9 的驱动软件发一下啊,我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看是不是我的 jlink 的驱动有问题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只有一个 jlink v9, 还有一个 stlink ,但是这个stlink 不支持啊
你能否吧 你们正常使用的 jli ...

我现在用的是6.40.

在SEGGER官网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6.40.

在SEGGER官网可下载。

我 在 segger 官网下载了 最新的 6.42版本,安装后,也出现使用 ucprobe 连接错误提示,看来我想折腾一下 uC-Probe 仿真 的功能是实现不了啊,哎,悲催了

还有什么软件可以实现通样的功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6.40.

在SEGGER官网可下载。

终于搞定了洛,

原来是要先连接 J-Flash V6.40b.exe 这个软件,之后再连接 uC-Probe 就可以了

我之前没有 使用  J-Flash V6.40b 这个软件进行连接,惭愧惭愧呀

效果如下:大神帮忙看看效果如何啊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现在 这个仿真,不知道该如何启动 音乐播放功能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洛,

原来是要先连接 J-Flash V6.40b.exe 这个软件,之后再连接 uC-Probe 就可以了

楼主:
貌似我的还是没有跑起来呀,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我的程序有个iap 在里面,但是我的这个 iap .axf 也是增加进来的,用户 app.axf 也增加了进来了,怎么还是跑不起来 ??

我目前仿真发现有个 红的值,是怎么个情况啊 ?

606.17 怎么会出现红色是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我的还是没有跑起来呀,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我的程序有个iap 在里面,但是我的这个 iap .ax ...

app程序不一定能测试,你的iap带uCOS的话,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程序不一定能测试,你的iap带uCOS的话,可以测试。

我 直接 吧 iap 的程序取消了,直接仿真 app 的程序,程序地址重新设置为 0x080000000 开始也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是哪里没有搞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程序不一定能测试,你的iap带uCOS的话,可以测试。

是不是我 uc-probe  没有破解好哇  ???
对与这个 uc-probe v4.5 版本的,你们有没有破解工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程序不一定能测试,你的iap带uCOS的话,可以测试。

使用 jlink 仿真 uc-Probe 终于可以了,原来是我的 jlink 是盗版的,现在搞了这个正版的 jlink v10 edu 版本的,直接就可以运行了,哎,看来盗版的东东 还是有些蹊跷啊,还折腾了那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 jlink 仿真 uc-Probe 终于可以了,原来是我的 jlink 是盗版的,现在搞了这个正版的 jlink v10 edu  ...

楼主:
仿真貌似只能使用

uc-Probe V4.3.0.91 版本 + JLink_Windows_V640b   可以,

如果使用 uc-Probe V4.5.0.0 版本 + JLink_Windows_V640b 不行

如果使用 uc-Probe V4.5.0.0 版本 + JLink_Windows_V643  不行

如果使用 uc-Probe V4.3.0.91 版本 + JLink_Windows_V643  不行

你们使用 uc-Probe V4.5.0.0 版本 这个版本的是配 哪个 JLink_Windows 的驱动啊 ??

楼主:
你好,使用 ucprobe 仿真 ucos ,貌似有几个任务里面的 堆栈 会不停的跳动,是怎么回事啊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跳动的最厉害的就是 gui 任务,其次就是 music 任务,其他还有几个任务也有跳动,但是不怎么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使用 ucprobe 仿真 ucos ,貌似有几个任务里面的 堆栈 会不停的跳动,是怎么回事啊 ??

ht ...

uCOS统计的是当前最大的任务栈占用情况,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统计的是当前最大的任务栈占用情况,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

那我的那个里面跳动的是否则正常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那个里面跳动的是否则正常啊 ??

程序不死机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死机就没问题。

原来如此呀,程序暂时没有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呀,程序暂时没有死机,

还有其它问题,我们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