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用过qspi(四线模式)读取W25QXX类存储器?

楼主(2019-02-18):
求助谁用过qspi读取W25QXX类存储器?参考一下。我用GD32测试的总是不稳定,出现的问题比较奇怪。一个扇区写入全0或者全1-6都是可以通过四线模式读取出来,但是写入全7读取就异常了。还有其他数据也是类似的情况。

网友:
STM32H7,STM32F7,STM32L4等都带这个QSPI接口,不过例子都是基于HAL的了,你可以参考。

楼主:
目前使用GD的flash测试没问题,使用华邦的flash测试,部分数据不行。指令以及时序没发现问题。测试使用杜邦线连接测试的,实在排查不出来问题了,可能就是杜邦线连接的问题。等板子回来了再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GD的flash测试没问题,使用华邦的flash测试,部分数据不行。指令以及时序没发现问题。测试使用杜邦 ...

GD自家的Flash好像也不错,他们有一款512MB的SPI NAND,很带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GD的flash测试没问题,使用华邦的flash测试,部分数据不行。指令以及时序没发现问题。测试使用杜邦 ...

把速度降低呢

楼主:
降最低了,不到500KHZ的频率,也是同样的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最低了,不到500KHZ的频率,也是同样的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W25Q没用过,我用过类似的。有一些指令有dummy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可能和手册上的对不上。上次我用QSPI读图片,怎么读都不对,后来多添加了两个字节的dummy就好了,但是根本在手册上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25Q没用过,我用过类似的。有一些指令有dummy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可能和手册上的对不上。上次我用QSPI读 ...

嗯,这个dummy就算不够的话,只可能影响前面几个字节的错误,不会导致之后所有数据都是0xFF啊。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