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问 F7直接用CPU去读写SDRAM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9-02-18):
请问 F7直接用CPU去读写SDRAM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跟F429差不多,F429的SDRAM时钟是90MHz,F7应该100MHz左右。

测试记录:
32位SDRAM写速度狂飙300MB/S,读速度90MB/S,需要专业的SDRAM测试方案来进一步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16836&fromuid=58

楼主:
大神  你是用了编译优化的吧  我关闭优化结果速度很慢 16BitSDRAM 写速度16MB/s  读速度才8MB/s,  编译器优化选项对速度影响这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是用了编译优化的吧  我关闭优化结果速度很慢 16BitSDRAM 写速度16MB/s  读速度才8MB/s,  编译器优 ...

看下我的那个帖子,优化有一定影响。

但最主要是那个for循环,你要展开下,for循环本身非常耗性能的。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神 我就是用的for循环  使用优化后 写入速度可以达到95MB/s  跟你的300MB差距还是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神 我就是用的for循环  使用优化后 写入速度可以达到95MB/s  跟你的300MB差距还是有点大啊

再优化下,差不多能到一半。

楼主:
好的 谢谢大神指点  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