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H7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9-02-19):
由于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默认是用的滴答定时器,STM32H7的HAL库时间基准也是用的滴答定时器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使用其他的通用定时器替代,不过要额外的占用一点系统性能,多占用一个定时器倒是没有关系,应该H7的定时器很多。

简单的处理办法是重新下面两个函数即可: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uint32_t TickPriority)
{
        return HAL_OK;
}

uint32_t HAL_GetTick (void)
{
        static uint32_t ticks = 0U;
        uint32_t i;

        /* RTX5启动后使用 */
        if (osKernelGetState () == osKernelRunning)
        {
                return ((uint32_t)osKernelGetTickCount ());
        }

        /* RTX5启动前使用  */
        for (i = (SystemCoreClock >> 14U); i > 0U; i--)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return ++tick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默认是用的滴答定时器,STM32H7的HAL库时间基准也是用的滴答定时器

对于这种情况 ...

中断里面调用带延迟性的函数,要注意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调用带延迟性的函数,要注意优先级

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全部基于时钟周期计数器DWT,这样就不需要注意优先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