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同时做多个工作的带宽问题

楼主(2019-02-19):
最近使用RTX5的各种调试组件同时开启,发现JLINK有些卡,反应不过来了。

开调试组件:

开Evernt Recorder的时间统计和事件统计:

开启System Analyzer

楼主:
上Pro刷就嗨了。

网友:
要换更好的

楼主:
是的,有必要换个高性能的了。

网友A:
现在 V10 EDU 版本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V10 EDU 版本价格也不贵!

EDU性能不行,跟BASE一个级别的,现在的D版基本都是基于BASE

网友B:
引用 楼主:
EDU性能不行,跟BASE一个级别的,现在的D版基本都是基于BASE

某宝的正版EDU基本都能直接解锁到PLUS的lisence,不过性能还是没有质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EDU性能不行,跟BASE一个级别的,现在的D版基本都是基于BASE

以前用CMSIS-DAP多点,JLINK刚开始接触,刚某宝买了个D版V10,无限断点很受用,哈哈,其它功能待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CMSIS-DAP多点,JLINK刚开始接触,刚某宝买了个D版V10,无限断点很受用,哈哈,其它功能待了解。。 ...

有个软件断点和硬件断点之分。硬件断点是芯片决定的

RAM中调试是不限制断点数量的,而Flash中调试有硬件断点和软件断点之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84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的正版EDU基本都能直接解锁到PLUS的lisence,不过性能还是没有质变

涨知识了,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