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跳转APP的例程

楼主(2019-02-19):
谁有这个F7/H7的BOOTLOADER跳转APP的例程么?
想看下,这个跳转到另一个地址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那个汇编代码要怎么写

网友:
例子在如下路径

每个例子里面各种模式都有

楼主:
这不是跳转?怎么是系统复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跳转?怎么是系统复位呢?

这个是APP代码,就是这么写的,记得看xxx.txt文件里面的操作说明
This application toggle trun on the LED_RED for 1 second after boot. Then
toggle the LED_GREEN each 200ms for 20 times and finally reset the microcontroller.

你要看boot的代码

网友:
不需要汇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PP代码,就是这么写的,记得看xxx.txt文件里面的操作说明
This application toggle trun on the  ...

搞错了,原理是在boot目录下

楼主:
__asm("mov msp,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