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的边框设置问题

楼主(2019-02-20):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emwin中我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函数创建的对话框,然后在其WM_INIT_DIALOG消息中使用FRAMEWIN_SetBorderSize()将第二个参数设为0,将对话框的边框去掉,在emwin5.24库中是没问题的,这几天新换成了emwin5.38的库发现FRAMEWIN_SetBorderSize()不起作用了,边框去不掉了,相同的代码,只是emwin的版本不一样,请问有谁知道原因吗?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从5.28版本开始后自动开启皮肤功能,导致调用这个参数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从5.28版本开始后自动开启皮肤功能,导致调用这个参数没有效果。

那请问怎么解决呢,是关掉自动开启皮肤功能吗?请问怎么关闭,非常感谢

网友A:
GUI_Init函数后调用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使用经典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Init函数后调用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使用经典色即可

每次提问题都能通过您的回复解决,非常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提问题都能通过您的回复解决,非常感谢您!!!

后面还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帖交流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