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RTX4操作系统里面,有没有内部变量标志RTX是否是运行状态了呢?

楼主(2019-02-20):
请教RTX4操作系统里面,有没有内部变量标志RTX是否是运行状态了呢?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可以在调试状态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可以在调试状态查看

不是这个。我在中断里面调用RTX的函数,如果RTX启动之前调用其API就会进入os_err。我就是想判断如果系统启动之前,不调用系统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我在中断里面调用RTX的函数,如果RTX启动之前调用其API就会进入os_err。我就是想判断如果系统 ...

启动任务里面添加个变量标志就行。

最好的解决办法,进入启动任务里面了再做各种外设除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