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HAL库ADC线性度校准溢出时间设计小了,否则校准不成功,要特别注意!

楼主(2019-02-21):
简单的修改,64000后面先添加几个0测试就行:
/* Fixed timeout value for ADC calibration.                                   */
/* Values defined to be higher than worst cases: low clock frequency,         */
/* maximum prescalers.                                                        */
/* Ex of profile low frequency : f_ADC at 0.35 MHz (minimum value             */
/* according to Data sheet), calibration_time MAX = 112 / f_ADC               */
/*           112 / 350,000 = 0.32 ms                                           */
/* At maximum CPU speed (200 MHz), this means                                  */
/*    0.8 ms * 200 MHz = 64000 CPU cycles                                      */
#define ADC_CALIBRATION_TIMEOUT         ((uint32_t) 64000)   /*!< ADC calibration time-out value */

偏移校准没问题: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Handle,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但是线性度校准,这个溢出时间小了: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Handle, 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网友A:
赞一下,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做更多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下,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做更多的检查。

这个问题也是隔了很长时间才觉得测试一下。

网友B:
这个偏移校准和线性度校准中,基准电压是咋样的?固定的还是可调节?

网友C:
出了ADC校准,我前段时间碰到诡异的现象,觉得ADC的瞬间内耗应该也不小。  如果上了系统,函数穿插运行,衔接的其他函数刚好时间比较长比较重要还不够健壮,最终就会导致一些小概率的异常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出了ADC校准,我前段时间碰到诡异的现象,觉得ADC的瞬间内耗应该也不小。  如果上了系统,函数穿插运行,衔 ...

最开始简单测试时把ADC的初始化地方,拖到后面再初始化,异常的概率减小了。

最后多方面搞压力测试,定位到是emWin 跟我的硬件I2C从设备通信抢资源导致的概率问题。刚好ADC的通信在抢资源的争斗中添了一点点乱。她两工作时间在调度多2ms问题解决。

回归主题。ADC日常工作没什么问题,但是压力测试过程中,会发现她有很短暂的内耗抢占能力。
(注:只是个人产品运行测试观察发现,不同平台和运行的代码会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偏移校准和线性度校准中,基准电压是咋样的?固定的还是可调节?

是自动校准。

校准期间基准电压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简单测试时把ADC的初始化地方,拖到后面再初始化,异常的概率减小了。

最后多方面搞压力测试, ...

一般使用ADC,推荐加上DMA。由于总线矩阵的存在,一般复杂的应用都可以处理的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ADC,推荐加上DMA。由于总线矩阵的存在,一般复杂的应用都可以处理的过来。

感谢指导。又积累了一个技术词汇“总线矩阵”。

网友D(2020-02-12):
现在STM32H7Cube库已经修改了溢出时间,看起来是够了

/* Ex of profile low frequency : f_ADC at 0.125 Mhz (minimum value              */
/* according to Data sheet), calibration_time MAX = 165010 / f_ADC              */
/*           165010 / 125000 = 1.32s                                            */
/* At maximum CPU speed (480 MHz), this means                                   */
/*    1.32 * 480 MHz = 633600000 CPU cycles                                     */
#define ADC_CALIBRATION_TIMEOUT         (633600000U)   /*!< ADC calibration time-out valu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STM32H7Cube库已经修改了溢出时间,看起来是够了

/* Ex of profile low frequency : f_ADC at 0.125 ...

看来新版比之前好了不少。

网友E(2020-05-18):
手册中关于线性度校准讲到,1. 出厂校准过了。2. 校准条件有要求(fADC  Vref)
但是实际应用发现说的也不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出厂校准个鬼啊,线性度还是略差的
2. 我fADC 25MHz  Vref 2.5V 校准线性度,结果很OK啊。
再就是有个疑问啊,每次上电都要校准下么,还是存起来,上电读到校准系数寄存器。话说这个线性度的校准系数读写好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中关于线性度校准讲到,1. 出厂校准过了。2. 校准条件有要求(fADC  Vref)
但是实际应用发现说的也 ...

1、没看懂你要表示什么。
2、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没看懂你要表示什么。
2、要的。

谢谢!
我想表达的是,手册中说出厂已经对线性度校准过了,而且线性度校准有条件要求。那么开发者就会理所当然的理解为,无需再初始化时进行线性度校准,只需要进行offset校准。
但是我实际应用发现,买到的片子,80%以上线性度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
我想表达的是,手册中说出厂已经对线性度校准过了,而且线性度校准有条件要求。那么开发者就会理 ...

还是每次都做一下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册中关于线性度校准讲到,1. 出厂校准过了。2. 校准条件有要求(fADC  Vref)
但是实际应用发现说的也 ...

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问题,第一次校准存起来 重新上电恢复参数发现线性度是比较差的远比不上校准那次。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个方式?感觉这个芯片发热量太大了温度变化太大,不好做采集,我始终只能做到100000字0.05%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问题,第一次校准存起来 重新上电恢复参数发现线性度是比较差的远比不上校准那次。不 ...

支持硬件过采样,效果很棒。我们H7-TOOL一直在用。对于提升信噪比效果极其明显。

网友G(2021-06-30):
请教:

ADC1初始化好以后,做校准: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长时间不能退出来,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

ADC1初始化好以后,做校准:

就是我楼主位的问题。

网友(2022-04-02):
又踩坑了,去年有个产品改过这个地方,今天在调其它产品时一直在出错,找了好久,最后对比了两个产品的库,才发现这个问题,居然忘记了

网友H(2022-05-20):
引用 楼主:
看来新版比之前好了不少。

  之前使用都没有问题  但Cube H7的库用最新的V1.10.0 好像读不到芯片温度了 硬汉能使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使用都没有问题  但Cube H7的库用最新的V1.10.0 好像读不到芯片温度了 硬汉能使一下么

好的,后面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后面试试。

哦 找到原因了 CubeMX(V6.5.0)应该是有bug 它更改了RCC时钟代码的位置 以前是在main里面 现在外设的时钟代码放到了各自生成的独立.c文件里面  但是adc的唯独没有 也顺手在官方论坛上发了个帖子等待他们确认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H:
哦 找到原因了 CubeMX(V6.5.0)应该是有bug 它更改了RCC时钟代码的位置 以前是在main里面 现在外设的时钟 ...

的确,用6.5生成的库,程序运行直接在ADC初始化卡死,加了这句后,程序就可以运行了。6.5真坑啊